怎么把14V改成12V?

楼主(2009-08-23):
我有个14V  4A电源适配器想改成12V 3A用于液晶显示器,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实现?

网友:
串两个二极管呀

网友:
直接用于液晶显示器,不用改也行,要改的话要看你电源电路,一般431做调压反馈的话改3脚外电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