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6728 865PE Neo2-P}不开机

楼主(2009-08-23):
MSI (MS-6728 865PE Neo2-P)不开机,上假负载插检测卡后开机一开即停,检测卡亮一下即灭,强制开机后,各路电压都有!Q43和南桥发烫,奉上图纸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
量一下USB的数据地址线吧,南桥挂掉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谢谢!!!测了一下USB口果然-DATA和+DATA有两组是短路的,请问除了换桥还有没有其他修复的办法?另问USB短路一般是怎么引起的?

网友:
供电坏或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