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敏火旋风ATI HD2600PRO用哪一个测试软件?

楼主(2009-08-23):
求助!双敏火旋风ATI HD2600PRO用哪一个测试软件?故障为跑3D死机。。想测试一下那个显存是否有问题,但是我用A片的所以都不行。。。r3memid ,r3memid1,r5memid ,r5memid1,r6xmemid,都不行!!!!

网友:
我查到是用R6V系列的。。。。但是没有权限下载。。。。郁闷!!!!

网友:
ATI的显卡如果想跑3DMARK的话要装补丁的。2600PRO可以跑3DMARK05了,就是会慢些,呵呵。
点击这里下载:

网友:
你想测什么  如果想知道这卡 的散热怎样 可以用furmark 这个软件可以吧显卡满载 是测显卡的好软件 有可以知道你的卡 在高性能 高热量下 卡 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谢谢。。。我要的不是3Dmark。。。。是显存测试软件啊。。

网友:
这个软件是RV630是需要RMB的,现在不会有人放出来

网友:
这个没有定价吧。

网友:
RV630的软件“十哥哥”已经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