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系统一会就花屏死机

楼主(2009-08-23):
我帮一客户装系统,装完后,第一次连桌面都进不了,在滚动那里,出现一点花屏的东西,然后就死机了,从启,要选择最后的配置,能进系统,但分辩率不能调,只要一调,就死机,用VGA模式进入,IE却打不开新链接。从装了几次,连硬装的也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
到BIOS把外设全关掉试试。USB和网卡一定要关。。。不行显卡挂了吧。。。

网友:
“只要一调,就死机”建议您先更换一下内存试试!如果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换了内存,后来解决了。

网友:
我感觉是你的显示卡驱动问题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电容鼓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电池重装一下,好了几次又不行,内存条重插了,又好了,客户把机子抱走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
笔记本吗..是电池还是显卡的故障呢?.

网友:
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来的
要是前者就换显卡后者就换内存啦
两者都不行那就换北桥

网友:
应该是系统显卡驱动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最后没办法,把硬盘全格式化了,换了另一种版本的XP重装后好了。

网友(2012-02-14):
主板北桥有问题了吧?了了了

网友:
10楼把我要说的都说了,哈,好。

网友:
如果硬盘没问题.把光驱,一些外置的能拔得全拔下来,不行就做显卡吧,

网友:
这个铁定显卡挂了

网友:
百分之一万的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驱动可能问题大点,换过系统没“》   要不全新安装

网友:
赞同2楼的方法,先逐步的排除硬件,哪个硬件开出现问题就是哪个硬件坏,缩小排查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