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能把5583的pata接口改成sata的,主板上有SATA焊点

楼主(2009-08-23):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把手头的5580的IDE的接口改成sata的了
正面IDE接口

反面SATA接口

电路图图纸

板子的电子图纸

网友:
你给出的这个A1A版本没有R248这个电阻,只有C3A版本才有这个电阻。如果板子没打SATA接口,那么SATA的相关器件肯定都Custdown掉了。R248是SATA硬盘的电路板供电,没有肯定不能工作了。除此之外,还需要补上四个SATA耦合电容。SATA基准电阻R481。SATA时钟电阻RN17、RN18。还有你说的R95、R96应该也要选择一个。不过这两个电阻阻值相差十倍,应该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
太感谢大哥了,您的意思是我应该先找到,C3A的说明书?然后在书上找到您说的,这四个耦合电容+基准电阻R481+时钟电阻RN17、RN18+R95或R96
是么?不知能否发个说明书,如果有的话,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这个没电路图不好搞的吧  怎么知道该上什么元件呢

网友:
通过在论坛上的寻找,现找到一图纸,感觉很像是C3A的了,
我在图纸上已经找到了,C399,C393,C404三个电容,以及,以前的R248

网友:
刚刚找到了,RN17,N18,
在新图纸上的第三页,是控制时钟的
分别为
RN17SA*33-4P2R
RN49。9/F-4P2R
不过不知道是多大
呵呵,能解答下么?
目前还少基准电阻R481
多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改不了的,不光是要硬件可以,BIOS里也要改,估计民间无此高手!

网友:
是这样的,5583的最后出了一批SATA版的,因为BIOS中应该已经设定好SATA了,只是硬件中未将其打开

网友:
又找到四个电容
分别为,C646到C649   0.1u/16V  4
以及,R481-24。9/F

非常感谢无边思绪 大哥的提示,
不过RN17似乎不知道是多大的,与RN18相同么?新图纸第三页

网友:
已经找到,不好意思,上面写了个with sio ,stuff 12.1 ohm
是所有电阻都是12.1欧的意思吧

网友:
总结一下

电容电阻值的问题
要加焊以下电阻及电容

1. SATA硬盘的电路板供电R248:直接联通就可

2. 四个SATA耦合电容:C646  0.1u/16V 4
C647    0.1u/16V 4
C648    0.1u/16V 4
C649    0.1u/16V 4

3. SATA基准电阻:R481 24.9/F 4   指24.9欧么?后面/F   4指什么?

4. SATA时钟电阻:RN17  12.1欧
RN18:49.9/F 4P2R
还有R95、R96应该也要选择一个。不过这两个电阻阻值相差十倍,应该不能直接代换

5. 此外,C399,C393,C404
是在SATA 3V供电电路上的
C399   4.7uf/6.3V
C393   4.7uf/6.3V
C404 0.1u/16V

这些应该都在SATA接口和南桥附近

网友:
我见过 吧IDE 转SATS 的 东西 但不知道是啥原理

网友:
好像有IDE转STAT的接口线

网友:
那个要加个芯片和电路板,本子空间太小了放不下,到现在,只有台机的转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