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D硬盘一段好一段坏

楼主(2009-08-23):
用MHDD扫描了一个西数的硬盘,6.4G。但是显示出一段好(白色)一段坏道(红叉)。速度极慢,没扫描完进入PC3000逻辑扫描也是极慢,出错数上万时完成的也还是0%。分别用PC3000低格和MHDD的ERASE命令,结果还是一样。换了一样同样型号大小的电路板也是一样。固件和LDR文件都重写过了。
下面不知道怎么样做了。
出现这样的坏道是不是硬盘已经OVER了?还有其它办法吗?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这个盘是磁头坏了一个,导致这样的结果。你修不好的。

网友:
砍头吧
我以前也有一个这样的盘

网友:
磁头肯定有问题。
你用PC3000检测下固件先

网友:
西数的硬盘,。
去西数内部低格把。
看有希望不。
我上次有个这样的盘子是这样的。我低格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老WD盘3K不支持的,这样只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