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液晶被雷击...

楼主(2009-08-23):
拆开机发现电源开关管短路,换新后测量基本正常,可以开机,能够显示“无信号”,然后自动关机(电源灯灭),关机后测量通往主板电压3.3V、5V正常,给一体板高压部分供电20V,不知道是否正常?
感觉不像电源部分保护,而像主板控制关机。此类问题应该从哪里查起?望赐教!!

网友:
还没修好呢! 高手快出现吧!!!

网友:
先联机看看电源灯灭不灭,如果还自动灭,监测一下灭的同时电源板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可以考虑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有开关按键漏电也是怀疑的对象,可以在各路电压均正常的情况下换开机的那个按钮。

明基的液晶高压板没有工作时,电压偏高到19-20V是正常的

网友:
感谢芯动科技,问题找到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