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460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09-08-23):
爱国者17显示器缺红色 红色的视放电压明显比绿色和蓝色的电压高出很多,怀疑LM2460坏,这里买不到,用什么可以代换
显示器

网友:
已修好,不是LM2460的问题,是LMl237到LM2479有一根铜箔断开,导致红色的视放电压偏高造成缺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