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接电池,不通电,接适配器,适配器灯灭

楼主(2009-08-23):
型号: DELL 1400 独显
故障: 接电池,不通电,接适配器,适配器灯灭。
看现象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了,因为这型号修过几台,拆开本本,测隔离保护电路(图1),果然有问题,把PC113,PC115,PC116全换,再测PQ35(4835B),通了,再换,
换完PQ35,隔离电路对地不短了,以为修好,接上适配器,现在适配器灯不灭了,但按开机键没反应,测开机电压,没有,再测R126保险,断路了,换上,又短路了。这次晕了。
测各电感,就在这里走弯路了,测到显卡电感对地只有5,有时测只有4,可能是显卡问题,然后把显卡一排的MOS管和贴片电容全拆了,对地还是5,
但凭经验,以前修过显卡坏的,现象是通电不显示,这次就有点邪门。还是不放弃,决心再查,于是把隔离电路R126断开,再把显卡的电感PL9(图2)也断开,这次真的蒙了,还是短路,因为没有图纸,只能慢慢找,结果发现,19V是跑到CPU供电上去了,测贴片电容全短路(图3),于是把PC92,PC93,PC97,PC98,全拆了,这次不短了,把刚才断开的保险和电感接上,这次通电,但还是不显示,不会显卡真的坏了吧。测显卡对地6,比原来上升了1点,然后再测CPU的MOS管FDS 70,无穷大,把两个FDS 70换了,再通电,这次DELL的LOGO就出来了。

网友:
你的显卡没有短路,4是正常的考虑下别的地方了

网友:
你的板短路的地方还真多

网友:
显卡对地一般都很小的,正常

网友:
显卡对地确实小了点但不至于坏。你的板短路的地方还真多呀是不是进了水的

网友:
有点深奥呀

网友:
CPU电源芯片没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