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拔掉屏線,全部成為白屏,沒有缺少四分之一

楼主(2009-08-23):
先前的話題
我的AOC代工显示器--四口(灯), 僅有四分之三显示,少了四分之一
我拔掉屏線,全部成為白屏,沒有缺少四分之一
請問是屏的故障嗎.謝謝
显示器

网友:
是驱动板上的程序不正确

网友:
换驱动板。。可正常

网友:
源极驱动IC坏了吧

网友:
故障的是19吋,請問我可以換用驱动板型號相同,但是是給17吋用的驱动板嗎?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驱动看看吧,不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像是屏上的线路板到液晶面板的软排线有问题了

网友:
90%不是驱动板问题,因该是屏的软排线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屏坏了。你们怎么这么简单的都不懂呢?怎么那些懂的也不出句声呢?

网友:
应该是屏线到液晶板上面的问题。驱动板应该是好的。

网友:
这个论坛真是的。还是要有一个把懂的说下撒。这样说一通那个晓得怎样去修哦。晕死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 还是原来的问题 屏挂 替换排除法 动动脑筋么

网友:
屏的问题,不是板子的事

网友:
靠,,,很明显屏的问题,,还讨论讨论,,,,,拔掉屏线当然是白屏,屏没工作,是灯管亮了。

网友:
我也认为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樣子是屏的问题了,謝謝大家的意見

网友:
通用启动板试一下,问题一样,就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