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08-23):
我有个华硕A8装不了系统。我重装了还是进不去。

网友:
请您将故障现象说明白些,如:走到什么位置.是否读出硬盘自身的信息等。否则别人怎样帮您!

网友:
2# 张志刚

网友:
BIOS也进不去,你看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先換BIOS看看
如果不行就得更換南橋囉
請你在仔細說明一下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