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求助VID识别脚电压全是低电平要怎么修,

楼主(2009-08-23):
GA-945的主板,CPU供电为0V,查VID 识别脚的电压全是低电平,跑线路有条本来应该是高电平的两只脚连接了IO,这样的好象没听说过呀,难道是我跑错了,可是我反复确认了三次都是跑到那两个脚.请问 VID跑到IO是正常的吗,要怎么检修这块板?
cpu
cpu供电

网友:
VID跑到IO正常,换IO试试吧。

网友:
VID跑到IO正常 有IO管理的 把这几个脚悬空看看电压是否上来

网友:
今天我换了IO还是一样的,就是没有电压上来,请再给点思路吧 ,VID不是一般有CPU 发出的吗,这个板的VID是CPU先发出给IO的吗,还是就只有IO管理,那除了IO还会是什么不正常?谢谢!

网友:
几个脚悬空了试过没,上拉电压都没有的话当然不正常

网友:
查VTT电压!!这个电压就是上拉电压了!!

网友:
是VTT上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