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X715开机后数分钟自动断电

楼主(2009-08-23):
优派 VX715开机后几秒自动断电,再开能开起来 ,感觉随温度的高低变化,温度高 能开机的时间越短!有点束手无策,希望高手点评下!
断电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啦

网友:
不是高压板有问题就是灯管线有破损!灯管坏是不会的

网友:
按键漏电,或者是电源次级爆电容了

网友:
谢谢 大家 是按键坏了 都忘了回复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