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u傅,小弟有请教各问题

楼主(2009-08-23):
待机电流,如果保护隔离是好的,待机电路有问题,或是待机电路好的保护隔离有问题,会有待机电流吗,我看过待机和保护隔离都是从适配器供电,经保险后, 分两路,一路到待机,另一路到保护隔离啊!
问题

网友:
不是分两路,隔离电路在前面,待机在后面

网友:
隔离电路坏,是不会有待机的

网友:
电路分五大块,保护隔离是第一层电路,只有保护隔离正常之后,后面的电路才会有电压产生!

网友:
哪路坏,待机电流都不会有。如T40,隔离坏了不会有3M和5M,待机坏了就不会有3SW,哪路出了问题都不会产生待机电流。当然这款机型只是针对适配器而言。如果是单电池供电,都是好的也不会有待机电流。

网友(2016-11-15):
保护隔离是产生B+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