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HILIPS 190VW9电源板烧元件

楼主(2009-08-23):
一台PHILIPS 190VW9显示器遭雷击,烧电源。有几个元件看不清楚了,有相同的机或有图纸的帮看一下。IC901,R912,R910三个元件烧焦了

网友:
IC901是LD7552,R910是10欧姆,R912是1K的
我手里也没有PDF,电源IC是看出来的,那2个电阻是参考LD7552来的

网友:
建议最好是换块板,修起来有些费力.雷击

网友:
是LD7552,参考PDF文档

网友:
找到一份图纸

确定IC901是LD7552DPS,但是我手头上只有LD7552BS,对比原理图,LD7552DPS和LD7552BS是要点不同的,就是4脚接的元器件是不一样的,LD7552DPS是接电容,LD7552BS是接电阻的。应该是不能代换的,要代换就有改,参考原理图用LD7552BS代换,把4脚的电容换成100K电阻。

网友:
加一个电源模块算了,10元钱左右,省事,

深圳高清电视

北京搬家货运

网友:
修复了,
用LD7552BS代换LD7552DPS,4脚的电容换成100K电阻,把烧焦的电阻换了,试机测后级电压5V,15V正常,可开机。

网友:
把电源传上,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