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 开机后重启5 6次然后正常使用怎么修 ?

楼主(2009-08-23):
看其他朋友也遇到类似问题,没有解决~想来请教大家~请多多指点

网友:
某芯片不良  先分析怀疑某芯片要预热才稳定  能正常使用了 用无水酒精给可疑芯片降温 看是否重启

网友:
看一下触发电路是不是有问题,触发不稳定

网友:
IO不稳定也会造成这样子的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最好量一下波形,应该有不正常的

网友:
这个机子好多显卡出问题的,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没查到问题 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