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09-08-23):
我有一块升技的BG-72的845板子,开机后,诊断卡跑到C1,风扇停专,过一分钟风扇又正常,如此循环!测量12V电压,在1-12之间跳变,换过电源也是这样,一般是电源芯片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过内存啊 能显不 应该是吧
不过内存  修内存部分吧

网友:
不插CPU,上假负载测电压正常!插上CPU12V电压,是在0-12之间跳变的!内存也在0-2.5之间跳变!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