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600开机报警 花屏

楼主(2009-08-23):
开机报警,不显示黑屏,显卡芯片重新植珠和换了芯片都是一样的效果,所有的显存我也重新植珠了成了花屏了,而且有时全屏成了绿屏或花屏,更有趣的是取下来一个显存时也可以开机显示绿屏

网友:
再做显存和显卡。。。。

网友:
BGA没做好 这个机器我前几天刚修过的  开始不亮做了显卡 亮了  但是花屏  在做了显存 就OK了  不是加焊 我是重做的

网友:
这一看就是点形的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比较高档的显卡要重做才会好,加热过几天又返回了、

网友:
取下显存本来就可以开机啊,显存只是管显示一部分的、

网友:
我的也花屏,不过外接正常,是否是显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