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08-23):
美格900W开机白屏故障,是那里坏了,请大家帮忙!!!!!

网友:
1,屏坏了
2,驱动板的电压没有到屏
常见的就这2个问题,怎么你也要把测量数据放上来

网友:
我把屏用酒精洗一下就不白屏了,现在是开的时间长了就花屏,是不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话啊,谁知道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