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PCI-RST信号。总共要什么条件?

楼主(2009-08-23):
看了好多兄弟发的贴子。修PCI-RST的。很多不同机子。都有不同的修复情况。小弟不太懂的。有没哪位大哥总结一下。南桥要发出PCI-RST。所需要的各个条件是什么?各是高还是低电位啊?

网友:
一般南桥在供电,时钟都正常的时候就会发出PCI-RST啦

网友:
知时序,一切水到渠成

网友:
前面有朋友谈过这个问题,上一个信号是IMVP_PG

网友:
好好有好多PG信号。还有。应该先出休眠信号。后才复位吧?

网友:
呵呵。看一个图就能搞出时序来。我现在还没这样的功底。有时看一个图上的信号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时候出现的。。不知道何年才能到你们这步啊。。

网友:
有供电
时钟
就会产生PCI-RST
我现在就缺少图纸
下载要分穷啊 兄弟多的分享下啊

网友:
记得以前看ICH几的PDF时~看到RST前一个信号可能是STAT~
但他们之间的充要关系我不好确认,我也没遇到过STAT引起无RST的~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供电时钟PG都要有

网友:
时钟,供电,肯定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