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09-08-23):
HP NC6000触摸板不能用,这个是HP NC6000的通病.只要把指点杆线不要上就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网上有好多介绍的

网友:
指点杆坏了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就不要算了,反正指点杆没什么用‘

网友:
好像ADM CPU 的都这些问题啊
哪大侠赐教一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