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板N61S桥电压

楼主(2009-08-23):
今接到一块N61S的板为上电不跳码,无显示,查CPU电压1.4V,内存为1.9V ,桥电压1.2V,清洁后电池放电再试可以点亮了,但桥供电电压为+1.2V,能开机,正常进系统OK,正常吗!用的话稳不稳定,好像一般的都是+1.5V的,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怎么没人跟下,我是刚学主板维修的,对电压范围不是太熟,也只想学点经验,谢谢各位了

网友:
Nforce的桥一般都是单桥片  电压比intel的要低 1.2应该是正常范围

网友: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
电压差不多,最怕的是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