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IB卡用途是什么?

楼主(2009-08-23):
请问GPIB卡的用途是什么?查看仪器资料FLUKE 45和仪器都配有GPIB接口

网友:
 GPIB(General-Purpose Interface Bus)-通用接口总线
  大多数打印机就是通过GPIB线以及GPIB接口与电脑相连。
  GPIB 简介
  1965年 惠普公司设计HP-IB
  1975年 HP-IB变成IEEE-488标准
  1987年 IEEE488.2被采纳, IEEE 488-1978变成IEEE488.1-1987
  1990年 SCPI规范被引入IEEE 488仪器
  1992年 修订IEEE 488.2
  1993年 NI公司提出HS488
  1965年, 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设计了惠普接口总线(HP-IB, 用于连接惠普的计算机和可编程仪器.由于其高转换速率(通常可达1Mbytes/s), 这种接口总线得到普遍认可, 并被接收为IEEE标准488-1975和ANSI/IEEE标准488.1-1987. 后来, GPIB比HP-IB的名称用得更广泛. ANSI /IEEE 488.2 -1987加强了原来的标准, 精确定义了控制器和仪器的通讯方式. 可编程仪器的标准命令(Standard Commands for Programmable Instruments, SCPI)采纳了IEEE488.2定义的命令结构,创建了一整套编程命令.
  多仪器的星型组合和线型组合
  我们使用一台计算机,通过GPIB控制卡可以实现和一台或多台仪器的听、讲、控功能,并组成仪器系统,使我们的测试和测量工作变得快捷, 简便, 精确和高效。通过GPIB电缆的连接,可以方便地实现星型组合、线型组合或者二者的组合。
  是一种工程控制用的协议。最初由HP公司提出,目前成为一种国际标准,遵守的协议为IEEE488。一般被用来使用任何编程语言如VB、Vc、C++实现电脑对仪器的控制。当然也有某些仪器制造商自己开发的语言支持GPIB。如keithley公司使用的testpoint,NI公司的labview等。实现这种控制首先要被控仪器支持GPIB,其次,工控机安装IEEE488卡,并通过gpib线连接两个设备。
  GPIB比串口控制提高了传输速率和同时支持的设备总数。但是目前已经被传输速率更快支持设备总数更多的lan接口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