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CPU断针的补救办法

楼主(2009-08-23):
没有CPU相关板块只好发在这里. 分类里也没芯片维修的选项.随便挑个吧
前段时间一个朋友的机器坏了 启动不了.. 找我给看看 ..
  我以为是内存脏了呢. 拔出来擦擦.. 不行..晕了... 后来检测了一下主板和内存没问题 把CPU卸了拿出来看看 AMD4400+ 好家伙.最下面的一排针全部撂倒. 全弯了 其中有1根针弯到90度 另一根180度! 乖乖..
小心翼翼的把其余的针弄直了. 90度的 也搞好了.180度的就麻烦了 借来细针和眉毛夹子 慢慢的挑. 终于.. 针断了.. 心想完了..郁闷死了..CPU报废了..后来不小心又弄断了几根..
      这种CPU一般大家都会认为完全报废. 但是我想总不能刚装没多久的机器就换CPU吧. 算了 想想办法.  用断针插进CPU底座的真空里试试能用不. 不行用底座旁边的小扳手向下压的时候针直接就掉到底座下面了. 后来想用什么代替这个断针呢 有了,网线! 对,找来网线去掉外皮和绝缘层 用火燎一下. 剪成一个4-5厘米长. 找到CPU断针的那个CPU底座上的对应针孔, 把底座拉起来 .就是让扳手成竖直的90度. 然后把网线插到断针对应的那个孔里. 一定要插到最下面.然后把插槽压下去.这个网线就卡在里面了 让网线正好在插槽平行的地方不要太露头了. 剪断.. 依次把其他的几个断针口补上网上. 然后插上CPU 卡紧! 装上风扇..开机...正常使用..OK.. 用了2天没出现异常.. 很不错.... !

网友:
这不耐用!还是焊上去好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焊啊. 怕把别的针再弄断了.

网友:
用细管套住断针(先在断头上点锡珠),贴助焊,热风吹。

网友:
受教了! 这个补焊的方法我也想过. 不过但是没有这么细尖的烙铁头.. 设备不全啊.  还有那个CPU针. . 得找个废掉的CPU才行. 谢谢受教了.

网友:
用细管套住断针(先在断头上点锡珠),贴助焊,热风吹 这个可以

网友:
你吹吹看,一吹肯定倒下一大片

网友:
不能用热风枪来吹。会倒一大片哦

网友:
热风枪我不敢弄,还是温控烙铁安全,楼主辛苦,谢谢分享。

网友:
我没有高水平焊接技术,学习楼主的方法试下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啊

网友:
这样可能不太好吧,可能有接触问题。还是焊 上去好点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也讲下我的接针,我有坏的U,我接针很慢,先把助焊膏弄到坏的U的上的一根针的根部,然后用尖头镊子镊住针头,用尖头烙铁点针的根部,轻轻一点就下来了,再把助焊膏弄到断针的焊点的地方,再用烙铁把断针的残部去掉,要轻轻的,注意千万不要停留的时间过长,会把焊盘搞丢的.然后把针放好<跟其它针一样站立,也不用太直,歪一点也可以,但别搞反向了>然后用烙铁轻轻点下焊盘,焊盘的锡融化的话能看见,锡化的一瞬间把烙铁轻轻往外一拉,OK,那针就会象原装的一样<如果焊的有点歪你也可以再融化,再拉,再融化,再拉.>我每次都成功的.

网友(2009-10-03):
都是高手!

网友:
可不可以在座子里面放一根针进去,再把CPU装上压住放下去的那根针呢?

网友(2010-12-11):
那如果断针在CPU针之间,又该如何下手,期待高手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