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桥除锡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08-23):
不知道各位仁兄有没有做桥除锡更稳妥的办法
因为我发现有板子焊点特紧密还有打胶的
很小心的情况下也容易把焊盘给搞掉了
以前见师傅们有的可以飞线
对于地线的当然不必
但是对于有的信号或是供电的就不太容易搞了 也没搞明白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啊

网友:
用刀片慢慢销掉了。只能这样的了。  慢慢来。最好重新植珠

网友:
对于集成的卡
就不好弄啊 针脚特密
前几天就整坏了一个 不是地线 查到是给谁的也不好飞 在里面

网友:
有药水的话,洗是最安全的

网友:
实在不好弄的话,加热用表笔拨了

网友:
这个打胶的好烦人的,

网友:
哎我也经常把这东西弄坏。有经验的大哥们给他方法吧,。尽量减少一下盘掉的情况的

网友:
如果胶打在边缘,用热风枪加热,温度不要太高,开到3-4就行了,然后边加热边用医用针头拨,很容易挑开。如果打芯片里面的我也没啥好办法。至于清除焊盘就更简单了,只需要用刀型烙铁,趁主板还有余热的时候轻轻刮几遍就行了,可以用不吸锡线。

网友:
下面打胶是个难题。。

网友:
是啊。下面胶多的比较难搞了,我一般都是用风枪加热,温度别太高,风大点,用镊子慢慢拨出来啊。上次就是一块1420的板,胶太多了,搞掉了3个焊盘,还好都补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