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断电

楼主(2009-08-23):
一块华硕的845主板,一点开机就一闪即灭,断电保护了。于是先测橙3.3V,红5V,紫5VSB,对地值都正常,于是把场管全都吹下来逐个测,也都正常,于是把场管全都换了好的上电一测,还是断电
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于是把主芯片ADP3182和它下级的三个附属芯片都换了,一上点还是断电保护了,确定换上去的芯片都是新的,好的,还有PCI A14 3,3SB电压正常,网卡芯片也不热.请问这是怎么问题,是哪里短路保护了?

网友:
你有没有换过另一个电源试呀?

网友:
查一下开机芯片及其周边,或者先换一下这个芯片。

网友:
12V短路没有嘛

网友:
12V短路先判断12V的三极管是否击穿,不是就要把电感断开了判断是北桥短路还是CPU旁边的某东西击穿了

网友:
昨天见到过一样现象的机了~~主板没有问题,
电源里有个10V 1000u 的电容坏掉了~~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内部短路或北桥挂了

网友:
能不能是COMS的电路问题呢。检查一下。

网友:
首先判断有没有短路的地方,12V正常吗,还有就是电源有没有问题,别修了半天是电源的问题,那可就郁闷了,能否强行加电,能的话在加电的同时用手摸板上各个芯片,哪一个烫手就是它短路了。

网友:
一块华硕的845主板,一点开机就一闪即灭,断电保护了。于是先测橙3.3V,红5V,紫5VSB,对地值都正常,于是把场管全都吹下来逐个测,也都正常,于是把场管全都换了好的上电一测,还是断电
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于是把主芯片A ...
引用 网友A:

你是空板上电还是假负载或真U,要确定U是否完好,板子跳线帽是否遗失(新手维修容易犯此毛病),拔了电源插头,拆下北桥的散热片,用万用表的低阻档测上面贴片电容两端电阻,测得阻值低于20欧,就值得怀疑。

网友:
是I/O坏东西

网友:
不插小4PIN电源,开机是否还会断电?

网友:
我认为,还是先从电源从手,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了,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
2# 健发电器 [/

我拿来的第一时间已经换了电源,而且是新的,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开机芯片是不是指IO?IO没问题,换一个同型号新的上去,鼓掌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C:

12V第一时间测过,对地值正常!没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三组MOS管都没有短路,上管的S极=下管的D极=电感=CUP核心供电=150的对地值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源我都换过两个新的了啊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E:

CUP座短路我猜有这个可能,因为我测北桥周边的电容对地值全都正常!

网友:
短路的板很难修的!!!要一个一个的电路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