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不上电,用手摸COMS电池才能开机,接触不良排除了,还有可能什么问题

楼主(2009-08-23):
815主板不上电,用手摸COMS电池才能开机,接触不良排除了,还有可能什么问题(用手摸电池就能开机)

网友:
这么晚了还有人吗?板急用啊

网友:
换32768晶振或者协振电容试验。

网友:
理一下COMS线路特别是COMS电路中的电容

网友:
协振电容是哪个?

网友:
试下加焊一下电池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底座换过了

网友:
我按南桥不能开机,摸晶振或者电池能开机,敲打南桥也能开机,现在不知道怎么了,我换了电容又能开机。把原来旧的换上去还是能开机。不知道怎么回事。(加焊南桥2次了。自己头一次加焊的,不知道有没有焊好)

网友:
换掉晶振 和旁边的两个白色的 协振电容试下

网友(2009-09-29):
现在修理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