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音箱接口智能侦测的怎么能换个普通的呢

楼主(2009-08-24):
有个华硕的本子以前就修过这个音箱接口,这个接口比以往的接口多个智能侦测功能。
别人接了个普通的,引了几个线把这个接口在板子上用胶粘着,没有一个引脚焊接,所以没有用多长时间就掉了,接线方式没有记着。
现在好不容易接好了音箱的接口,但是mic插孔有问题了,插上话筒提示,检测到一个设备拔出。而拔出话筒,则显示设备插入, 声卡驱动正常。
现在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最好是用普通的接口能不能直接接在功放芯片上呢 ?就是不知道怎么接呢 ?
也不知道mic和音箱接口的定义 ?

网友:
音频接头,有种是插入后有个脚接地。有种是拔出后有个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