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板子 循环 跑C1

楼主(2009-08-24):
给一点思路 内存的供电都是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跑 C1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是测哪几个点的啊?很想知道哦,高手可以指点下吗?最好是传几张图,谢谢!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有没有换一条内存试试看,内存槽脏也会引起不过内存,刮一下槽,首先要排除是内存金手指氧化的问题。

网友:
循环跑C1,换个IO试试。

网友:
为什么 要换I/O

网友:
IO到ICH可能有继线或IO不良

网友:
刚才 打了内存的对地阻值 全部正常 供电正常 6个时钟 正常 估计是 BIOS有问题了

网友:
先刷BIOS,再换IO

网友:
刷过BIOS了吗?
想知道结果怎么样的?

网友:
刷 了 BIOS 问题解决 嘿嘿 到别人哪里弄的编程器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板 把内存供电的 哪个管换掉包你好 。。
有些管测出来的时候正常 建议你换个管式下 不行在刷下BIOS

网友:
我有块板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