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848P CPU供电MOS管很烫

楼主(2009-08-24):
V星 848P CPU供电MOS管很烫 ,上下管和电容都以更换还是发烫一分钟左右又要烧MOS管。更换MOS管后能点亮。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只有一组12V的上管发烫。

网友:
看看管理电源芯片的输出是不是击穿,常通当然会造成一组MOS管上管发汤,第二,看BOOT脚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为保险起见,建议更换整组MOS及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