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上的ON电压和ADJ电压,起点在那,重点在那

楼主(2009-08-24):
高压板上的ON电压和ADJ电压,起点在那,重点在那
我的心目中应该从驱动板到高压板,对吗

网友:
起点在驱动板的驱动芯片或MCU,终点在高压板的高压控制电路

网友:
电源一体板上很好找的!12V左右是高压条供电,ON一般是3.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