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笔记本奇怪问题

楼主(2009-08-24):
一台IBM 笔记本客户拿来说,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又开不了机,,我自己开了几下也是这样。。开不了机时,,电流上到1.06A,但不显示。。我就认为是显卡的问题,,,就重新拿下来植株,在焊上去。。。在开了几次机,,问题还是一样。。。后来南桥跟北桥都全部取下来重新植株,,还是不行,老故障,有时插上PCI网卡也是电流上去不显示,,,真是郁闷了,,,这种故障还真是没遇到过,哦,研究了好几天还是没研究出来。。。还是请大家帮帮忙,,这该怎么去查,,又哪位老兄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你还得考虑下,CPU和座子是否接触完美

网友:
加焊下cpu等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北桥重新植球  我遇过这样的  最后是北桥植球好的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芯片试试拉。

网友:
显卡。北桥都是换的新的,可还是一样的故障。。。真是郁闷了

网友:
CPU 应该发烫了吧? 若硬启动已经完成 那当然要去看软启动了  建议加焊下内存槽,还是不行的话就  看看BIOS芯片 换一个 或者 刷下BIOS。

网友:
是不是想的太复杂了,想点简点的原因

网友:
现在基地里面找找通病,把通病排除了,在检测其它的,看电流应该是显卡不过,主要测显卡和北桥

网友:
看来还是哪个地方有点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