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设置无法保存

楼主(2009-08-24):
朋友送了一块不知好坏的V星K8N NEO4-F主板,后搞了一块939速龙3200+ES(该cpu在别的板子上能正常使用),装上一试,能点亮,能强行进xp系统,但是BIOS设置不能保存,保存重启即死机,请高手问这是bios芯片的问题吗?还是bios版本的问题?不会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多是SB坏!先刷个BIOS吧!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这样的 板 梅捷的 SY-N8+  也是这样的 CMOS 保存不了
重启后就死机。  其他供电都正常 就是 CMOS跳线帽 直接的电压稍微的偏低
式过什么办法 都没用  后来请教下别人 人家说是SB 挂了

网友:
看一下电池有没有电,还有注意一下电池底坐有没有坏!

网友:
应该桥的问题占80%!有是电池座接触不良也不能保存

网友:
CMOS电路占80%

网友:
原来是南桥内部的cmos电路挂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