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超频

楼主(2009-08-24):
 显示芯片

  目前主流显卡的显示芯片主要由NVIDIA和ATi两大厂商制造,提高显示芯片的核心频率可以提高显卡处理图像的性能。同一显示芯片一般有多个版本,比如RV350显示芯片,也就是我们说的Radeon9600系列(以下简称R9600,以此类推),有R9600XT,R9600 PRO, R9600 ,R9600SE ,R9550等几个版本,它们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其额定的工作频率不同。一般高端产品的核心频率相应也高,超频比较困难,相对而言低端产品超频就比较容易,比如R9550。

  显存

  显卡超频一般就是提高显示芯片核心频率和提高显存频率。显存频率一般和显存的时钟周期有关,越低的时钟周期可以达到的频率就越高。显存的封装也和超频有关,一般来说,mBGA封装的显存比较容易超频,而TSOP封装的显存就差些。
散热系统

  和CPU超频一样,提高显示芯片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会使它们的发热量增大。所以要适当地给GPU和显存加上散热系统。

  PCB板,电容

  高档显卡一般采用6层以上的PCB板以获得稳定的工作状态。电容也同样,它对显卡的供电起着决定性作用,好的电容供电不成问题,超频后才能保证显卡稳定工作。

  菜鸟:太棒了,那显卡超频该如何具体操作呢?

  阿萌:显卡超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软件超频;另一种则通过刷新显卡BIOS进行超频,或是直接使用高端显卡BIOS刷新低端显卡的方式来获得性能的提升。 通过软件的超频简单易学,危险性小,超频失败后还可以恢复回来,不会对硬件造成永久性的伤害,非常适合初学者使用。相对而言,刷新BIOS的方法虽然可以一劳永逸,但危险性较大,比较适合老鸟们使用。

  1.软件超频

  对显卡超频的软件种类非常多,常见的有Riva Tuner、Rege3D Tweak、PowerStrip等。以PowerStrip为例,它可以方便地在图形界面中对显卡核心和显存进行超频。

  这次超频的对象是GeForce FX 5200(以下简称FX5200),打开PowerStrip,选择“Performance profiles→Configure”,在显卡工作频率对话框中能看到显卡出厂默认的核心频率为250MHz,显存频率为500MHz(如图1)。对FX 5200超频,只需要调整拉杆重新设定显卡的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设定完成后,点击Apply保存即可。

阿萌小提示:调整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时一般以5MHz为单位微调,且调一次后就用软件测试一次。如果这颗显存最高可以达到600MHz,一般设置到500MHz或550MHz就不要超了,给显存留点余地。

  菜鸟:如果显卡超频失败了,我们该如何恢复呢?

  阿萌:通过软件超频后如果显卡无法正常工作,一般有两种恢复方式。一是用超频软件将核心频率和显存的时钟频率设置回显卡出厂时的默认值。二是由于显卡故障无法通过软件更改,就可以考虑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来恢复。
 2.刷新BIOS超频

  阿萌:通过刷新显卡BIOS超频的方法比较专业,它的基本操作步骤如下:

  (1)备份显卡BIOS

  这里我们需要使用到显卡BIOS的刷新工具。以NVIDIA的显卡为例,最常用的就是Nvflash。

  Nvflash要在DOS下操作,进入DOS后,在存放Nvflash.exe的目录下输入nvflash -b old.rom,其中-b的参数就是进行BIOS的备份操作,而old.rom则是我们为原有显卡BIOS取的名字。执行上述指令后,硬盘中会生成一个old.rom文件(如图2),这便是当前显卡的BIOS文件,将它备份起来。

图2

  (2)修改BIOS

  备份了显卡BIOS之后,我们就要用NVIDIA BIOS Editor(图3)对显卡BIOS进行修改,这是一款应用非常广泛的超频工具,重要的是它可以修改显卡频率。

图3

  打开NVIDIA BIOS Editor,读入刚才备份的显卡BIOS,点击初始化设置。在这个窗口中可以看到显卡出厂的默认工作频率(如图4)。接下来就可以根据需求适当地调整显卡和显存的工作频率,调整好后点击窗口下端的DUP按钮进行复制,最后点击保存,将修改后的频率保存到BIOS文件中,这样我们就制作完成了一个超频后的新BIOS文件。

网友:
图4

  (3)刷新显卡BIOS

  首先进入DOS,仍然使用我们刚才备份显卡BIOS的工具nvflash。在存放有nflash.exe的目录下,输入nvflash -f old.rom,将修改后的BIOS重新写回显卡(如图5),重新启动后,显卡将按照我们设定的频率进行工作。至此,显卡超频完成。

图5

  菜鸟:我听说显卡超频不当会损坏显卡,这是真的吗?

  阿萌:当然了,因为超频后会使显卡的发热量激增。而目前显卡散热能力一般,一旦显卡超频失败,系统会出现花屏、无法正常启动等故障。因此超频显卡时一定要加强显示芯片、显存的散热工作。

  显卡超频失败后,需要恢复显卡的工作状态。方法是首先让原有的AGP显卡不动,再增添一块PCI显卡。然后用PCI显卡启动电脑,启动后进入DOS,将事先备份的显卡BIOS通过上述的刷新命令重新刷入AGP显卡就可以了。

  菜鸟:看来超频一定要小心呀。

  阿萌:当然,超频虽然可以给硬件带来一定程度上性能的提高,但同时也对硬件的使用寿命带来负面影响。提醒大家在超频时切忌贪心,要适可而止。在此祝愿大家在超频道路上一帆风顺。

网友:
网上找的资料对新手可能有帮助

网友:
不建议显卡超频  解决好散热之后核心适当的可以超点频,显存不要超过  额定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