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测试卡不跑码 显示“——” 从哪里下手

楼主(2009-08-24):
联想的主板915P-B
主板点不亮 测试卡不跑码 开机半秒后显示“——”  5v,正负12v,3.3v正常 clk灯亮。但RESET在按下开机键半秒后亮一秒后熄灭,没闪烁现象。而正常同型号主板复位灯熄灭后紧接着会闪烁几下然后开始跑码。
cpu更换过,故障依旧。主板无明显爆浆。是不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啊?请问从哪里下手检修?谢谢!

网友:
先查主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刚测的cpu单相的主供电为1.3V  因为没CPU假负载,且散热系统挡着只能测到一相主供电了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先。

网友:
刚才测错了 后来测2个CPU主供电芯片hip6602bcb的四组主输出都是1.57v 正常板子是1.2V  有谁知道怎么围绕着主输出查啊?难道是接主输2芯片的上一级的芯片 我看CPU片上还有个方形小芯片是不是供电芯片的控制芯片啊!isl6561?

网友:
是不是复位电路的原因啊? 我侧PCI处的复位电压1.2v 而正常主板测PCI的复位电压时0.4V左右

网友:
复位正常。 按压座子看能跑码不。

网友:
但RESET在按下开机键半秒后亮一秒后熄灭,没闪烁现象。而正常同型号主板复位灯熄灭后紧接着会闪烁几下然后开始跑码。
   这个就是闪一下后就灭了 ··

你说的那个闪的是RUN灯·~~~·

网友:
但RESET在按下开机键半秒后亮一秒后熄灭,没闪烁现象。而正常同型号主板复位灯熄灭后紧接着会闪烁几下然后开始跑码。
   这个就是闪一下后就灭了 ··

你说的那个闪的是RUN灯·~~~·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测试卡标住的是RESET 如果是RUN的话COMS 跑码的时候它应该闪吧!

网友:
那你那些正常的机子就是在不停的复位了

网友:
我估计这种机子是二次复位的!
真让我头大了 怎么修 是主供点电压高的原因吗?
哪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依次来!!!

网友:
先修一下各个地方的电压看是否正常再说嘛

网友:
刚测的cpu单相的主供电为1.3V  因为没CPU假负载,且散热系统挡着只能测到一相主供电了
引用 网友B:

其它各相也是一样大的,它们是串联在一起的

网友:
刚才测错了 后来测2个CPU主供电芯片hip6602bcb的四组主输出都是1.57v 正常板子是1.2V  有谁知道怎么围绕着主输出查啊?难道是接主输2芯片的上一级的芯片 我看CPU片上还有个方形小芯片是不是供电芯片的控制芯片啊!is ...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板子和不同的CPU得到的U供电电压是不一样的,不要千篇一律,还有ISL6561就是主电源芯片。

网友:
先查CPU主供电及各种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然后查时钟是否起震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依次来!!!
引用 网友C:

对,楼主不要急,有时候一急,小问题也变大问题。一步一步来,哪里有问题就查哪里,就算是一块板子有三四个问题,一个一个来一样搞得定。

网友:
我现在修了块845D的主板 也是这个问题 还没有解决
诊断卡也是显示----  然后有救护车声音
触发  CPU风扇能正常转 等楼主修完看什么情况

网友:
重点查核心供电,主控协控的输入输出电压,楼主是不是有两块一样的板子?那就好办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