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急,三星743DF屏上下抖动

楼主(2009-08-24):
CRT743DF本来是VGA线有问题,我有2台差不多的三星CRT。想对换一下板,所以 就把743DF这台的主板拆了。发显与另一个CRT有点不一样,重新装了回去,结果出问题了,现在图像不停的上下抖动,,不接VGA菜单也抖动,请高手帮忙啊 ,什么问题
三星

网友:
她是怎样抖动 是上下抖 还是左右抖

网友:
上下抖动,我旱过CPU 行厂小信号处理芯片,应该焊的可以

网友:
我的一样 高手指点

网友:
场电路部份可能有虚焊,

网友:
我换了行厂小信号处理芯片好了,可能是焊的时候是拖焊的,应该一个一个的点焊,下次得注意了,原芯片是STV6888,我换的是TDA9112

网友:
这样呀,又学了一招,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