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急!!如何拆解优派VE510S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08-24):
闪电把一台关机中的电脑打暴了,拖线板保险丝熔了,主机电源保险丝也熔了,优派VE510S液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不亮估计里面的保险丝也熔了,想拆开来换个,可是问题来了,不会拆,除了底座上有6个螺丝再也找不到螺丝了,6个螺丝拆下后,和没拆一样纹丝不动。有拆过这样机子的朋友帮帮我。非常感谢!!!!

优派va902;va721也是这样的外型。
我从没拆过显示器,不过这款好象比一般的显示器要难拆!!

网友:
是不是有扣卡

网友:
薄片类东西插缝慢慢走开了

网友:
屏幕4边可以用东西敲开,关键是地座,不拿下来,4边弄开了还是拿不下来呀。

网友:
哎,终于拆开来了

网友(2009-12-23):
拆解开了,等于修了四分之一了,哈哈

网友:
先把底座拆下来,只要是没有螺丝,就是有卡扣。撬开即可。

网友:
找到卡扣原理是关键阿

网友:
修机器、多琢磨!

网友:
慢慢拆,我刚开始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