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三大条件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08-24):
新手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就是修主板的时候都知道要查三大条件,电压,复位,时钟,我想问一下。
一:如果没有电压,那么时钟和复位会有吗,还是说没有电压,但时钟有时会有,复位肯定是没有。。
二:如果有时钟,那么电压一定有,可复位是不一定会有。
三:如果有复位了,那么电压和时钟是不是一定会有。
如果没有时钟是不是一定就没复位,如果没有复位是不是一定就没有时钟,如果没有电压,是不是其它两个就肯定都没有.
就是这个顺序有点模糊,是不是如果有时钟了,就一定有电压,然后才有复位,还是说先有电压,然后有复位,最后才有时钟,这三者的关系应该先测哪个,后测哪个。
感觉有点象绕口令了,希望大家看了不要晕,不吝给予指点,我想很多新手在这点上还是有点晕头转向的吧。

网友:
一:没有电压,电压都没,肯定不会给他发出时钟,电压时钟都没,肯定没有复位。
二:有时钟,电压不一定正常,复位只是有电压跟时钟。
三:有复位了,电压跟时钟一定会有,但是还得查电压是否偏低,时钟是否正常,一般时钟问题少,大部分都是供电。
   板子上手,首先测电压,各处电压是否正常,时钟很少出问题,我还没碰过,时钟芯片坏的,大部分是掉件跟晶振。  还是按照,先供电,时钟,复位的思路来吧。 不复位,首先测电压,然后查复位电路。

网友:
非常感谢,回答得非常详细,看得清清楚楚,十万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