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R-13L改XP后,声音时有时无

楼主(2009-08-24):
索尼SR-13L改XP后,刚弄好系统有声音,客户拿回家使用一两天后,就说没声音了,但是拿到我店里后当时开机没声音,用一会就有声音了,系统是完全安装的,没有用GHOST系统,这是咋回事呢
安装
使用

网友:
这种情况就要先改回原机带的那个版本的系统,如果你在做XP前有备份的话给返回去试下排除下是否是硬件的故障。

网友A:
我觉得是系统的问题,重装驱动,也有可能是病毒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声卡驱动问题。装原装驱动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重装C驱动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和其它程序冲突了,因为有时有声音,有时没有啊

网友:
注意看看声卡是否支持XP,有些声卡设置就是VIST的.

网友:
安装官方的声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