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08-24):
昨日来了台机子主机不亮自己断电检测卡上跑 d0   换了电源  刷了BOSS  好使了 可客户拿回家就又不行了还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
刷了BOSS
打游戏呢?啥BOSS,巫妖王来了?大家快出招了....
呵呵,玩笑话.

你不要刷BIOS,直接清CMOS试一下
这种板子最好放店里玩两天,你自己感受下什么情况下能复制出故障,然后才有头绪,不然你这点信息,大家回复你南桥坏了,你就敢做南桥啊

网友:
把芯片换了在刷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