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 垂直一条亮线

楼主(2009-08-24):
一9寸单显 开机垂直一条亮线。是不是行电路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行电路的故障,行电路没有起振或行电路的推动,行管坏等。开机垂直一条亮线属于行电路的典型故障

网友:
行扫描部份的电路,仔细检查。有亮线,起码是有一部份工作了。最起码是没保护。

网友:
先查一下行偏转线圈有没有开路,行管是否正常

网友:
能看到亮说明行是工作的,应该是偏转线圈开焊、S校正电路的电容电感出问题了。

网友:
哈哈,忽悠,你们使劲忽悠。

网友:
应该是行电路出货问题,二次电原过低,以及S校正电路电容的容量不足等,在看看行偏转丝圈有没有虑焊.

网友:
已经搞定了,多谢各位。多谢虫子同学!

网友:
看一下行场扫描心片是否坏掉了

网友:
LZ说说心得

网友:
楼主说说故障在那里,也好验正一下

网友:
楼主说说故障在那里,也好验正一下
引用 网友A:

正好是你所说的偏转线圈的座子烧坏了。

网友:
除此以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
这种故障不大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