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17寸彩显消磁故障

楼主(2009-08-24):
三菱17寸的机,是原装的日本垃圾,开机后把画面设成全白色后,屏左上角部分偏红,明显的磁化现像,用电视消磁器对它进行消磁后恢复正常,但断电重开后情况依旧(偏磁)。初步判断是消磁电路故障,但接下来的过程证实消磁电路无件是好的:

用消磁器对屏进行消磁后,屏显示色彩正常,接下来按面板的菜单进去找到“消磁”菜单,即用原机的消磁电路对屏进行消磁后发现消磁电路起动作,但消磁过后又恢复了偏磁的现像——左上解磁化!(通过这个说明屏左上角磁化现像是由机的消磁电路引起的)。

为了证实,拆机,消磁电路没几个零件,继电器,消磁电阻都是好的。围绕屏一周的那条消磁线也是好的。奇怪的事情。。。。请教这种故障到底怎回事?

网友:
消磁电阻是“热敏电阻”,你换个试试

网友:
凝聚磁场啊?你看看你放的地方是不是有强磁场,还有就是消磁电路没工作。一般进菜单消磁,应该能好,你多长时间会出现色斑?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是的,但我测得像没有问题,而且用菜单的消磁功能看到有消磁动作。会是它坏吗?

网友:
LZ可以试试把显示器 搬到其他地方去试试
大部分可以换个消磁电阻 看看
(机器自身的消磁功能要间隔一段的时间使用 效果才好 不要频繁使用此功能)
可以断电半小时以上冷机后在通电开机  让其自己消磁

网友:
换过好多地方试过了。不是磁场形响。 机本身的消磁电路有工作,从菜单的消磁动作可以看出。

引用:你多长时间会出现色斑?

答:用菜单的消磁后马上出现。或关机重新开也即出现。

网友:
还是想不出这怪事。之前遇到一台DELL的洋垃圾也是这样。

网友:
消磁电路出问题了,他一直是强磁,没有达到消磁的目的,而是一直在将磁场强化,就是楼上的说的消磁电阻坏了。二楼的:彩云科技,说的没错。你先换个热敏电阻,不行再上来说说,开机有没有继电器的声音?

网友:
昨天把消磁电阻换了。情况依旧! 回楼上的:有继电器的声音,也看到有消磁动作。但就是消磁动作后马上看到左上角红了。 用彩电消磁器对显示器进行消磁后恢复正常,但一用显示器的消磁电路进行消磁后马上出现左上角红色的磁化现像。

网友:
消磁线圈不良了,消磁继电器,消磁电阻,你不插消磁线圈,再试试,如果现象消失,那就是消磁线电路的问题嘛。

网友:
拔掉消磁线圈,用外置消磁正常后,看会不会再出现磁化

网友:
拨掉消磁线圈后,用外用消磁器进行消磁后,不会磁化。

网友:
消磁线圈坏,消磁电路的问题,废显示器上拆一个来装了再试。恭喜恭喜,问题总算是找到了吧!
  书山有中勤为径,海学无涯苦作舟!

网友:
谢谢,上次有一台坏的显示器,但卖给收破烂的了,现在没能找到消磁线圈,所以没得试。

网友:
看CPU控制的三极管

子宁 -5 骗分

网友: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网友:
如果消磁有动作,那就表明显像管坏了,上了硬磁!一般是没办法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i这样分明就是消磁控制电路有问题了,查继电器部分电路,看看继电器有没有漏电,当然还有线路板了

网友:
呵呵,怎么乱扣分啊,消磁继电器是由CUP给的控制信号到一个三极管,然后再控制继电器的通断来个消磁电阻供给220V的交流电啊。

网友:
有的CRT象管的防爆带不良,就会受磁的,所以也会引起LZ所说的情况出现

网友:
呵呵,回楼上朋友,扣的是和他下一个贴的灌水,而且他骗分成份高,我都说明了有消磁动作了,也即是CPU,继电器已工作!因此他说的根本不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