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 EC W83L950D DATASEET

楼主(2009-08-24):
有人找这个资料,上传了。

网友:
谢谢张老!
华邦的IO故障率奇高,一般的用华邦IO的机型,只要3V的待机出问题,IO必坏,我遇到过很多了,如BENQ的S73,S42等,还有东芝的新型双核的机型等。。。

网友(2009-12-16):
我有个本本是这个芯片的,有程序没法搞了,怎么能把空芯片写上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