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黑屏

楼主(2009-08-24):
一台dv300的本来的时候报警 ,上来加焊显卡  ,试机 ,灯管亮了,但是不现实,没加焊前用手按着能亮,然后重新加焊。换芯片植球 ,都还是老样子,看了看旁边的电阻,怕是他们的原因,有谁能告诉我这的电阻都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这么常见的板子应该有料板吧,最好的办法找个对比下,我也没办法,旁边电阻电容太多了

网友:
我发你一个看看吧,我们做的BGA。

网友:
我们天天都修这板,99%做显卡就欧咯。

如果还有什么毛病的话八层也跟这显卡脱不了什么关系

网友:
7200的显卡肯定跟它有关,很有可能是没做成功,重新再做,不要一两次不成功就不敢去试了!

网友:
对啊,显卡没焊好吧,要不就是吹坏了,罪过罪过

网友:
这机子就显卡的问题多,重做一下吧。说实话,楼主的BGA做得不咋的。

网友:
bga没有做好,在做一个试一试

网友:
仔细检查显卡周围有没有掉件,找份图纸做参考,重做几次都没做,LZ要去找找原因才行哟。

网友:
楼主的板子咋会好像烧坏了一样呢

网友:
说实在,看图片芯片好像吹爆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显卡可能坏了换个显卡

网友:
多半是显卡吹坏了,温度没有掌握好

网友:
这种无铅的板料不容易掉的,我怀疑你的显卡要么没有做好,要么做坏掉了,最好是更换一个.

网友:
先看看周围有没有掉件,如果没有就重做显卡,不行,换个

网友:
做HP机的显卡,一般要重新植珠好点

网友:
显卡没焊好

网友:
要重新植株做。加焊的撑不过三个月就又来找你了。

网友:
LZ继续努力!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啦或是不是已经做坏了···换新的小心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