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V3000的问题

楼主(2009-08-24):
V3000 ,集成显卡,AMD的
开机时风扇转一下就停(没了动静)大概过个10秒左右,风扇开始运转,就是不显示。
现在双出现一个问题,加电后灯会自动亮,风扇也自动转一下,然后就没有反应了,按住开关键关机再开机,能显示LOGO,就是进不了系统,再次关机再开机,风扇能还是转一下再停十来秒再转,就是屏没有显示了。

网友:
HP机器没有电池插上适配器是会自动开机的,刷下BIOS再说,不行的话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显卡虚焊啦,加热一下就好啦,这个本都是通病,

网友:
这个。。毛病是。显卡问题我修过好多台都是这个毛病,,也是V3000的通病,你可以加焊下显卡,,一般都会好的。要是不行,就换一个显卡,,%90都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进不了系统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开机不显就有可能是显卡了

网友:
AMD cpu座也有可能虚焊。

网友:
我喜欢看客户拿V3000来修...哈哈

网友:
先干显卡吧,不成再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做显卡GF6150的是这个的样子的,先吹一般都行的,万一不行的话换一个肯定不行,万一不行就做CPU座子,AMD的CPU通常都容易虚焊的!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啊
        这种机器的通病啊

网友:
还是先做显卡的

网友:
**。都叫做显卡啊。风扇和自动启动是正常的。你每次只是第一次开机时不显,重启都能显是吧?如果是,请先重装系统。AMD的不用先做座子。你用AMD的打CPU空焊的工具点一下。灯都能亮就不用加焊CPU座。

网友:
这个本的通病就是显卡,先换了在说

网友:
通病,先换一个新版的显卡吧。

网友:
百分之一百是显卡空焊了。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吧,这是它的通病,!!!!~!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显卡虚了,加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