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投影机TLP470Z电源求助

楼主(2009-08-24):
该机因接入380V电压烧坏,Q301短路,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哪位师傅有资料或手上有机器的帮看看是什么类型管子.谢谢!

网友:
把周围的电路一起照下来,那个元件上的字不清,写下来

网友:
标号 FQ 07

网友:
pnp管,945,733之类代替

网友:
谢谢竹竿师傅!945应该是NPN吧.从电路中来看应该是控制一个正电压,按道理应该是P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