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X200硬盘加密

楼主(2009-08-24):
客户拿款IBM X200的机器过来做系统《机器带VIST系统,客户想做XP系统》,因此机无光驱,故拿U盘做系统,但进PE后发现找不到硬盘,然后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装系统再装回去还是进不了系统,望哪位朋友可以指点一下,再下感激不尽~~~
进不了系统

网友:
装个USB光驱哦``

网友:
试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进BIOS改硬盘模式,然后进PE就可以找到硬盘了

网友:
白色白色
请问下兄弟是在哪个设置下改,是在硬盘那个设置里面吗,要改成哪种模式,望老兄指点一下~~

网友:
买的笔记本出现问题可以去找1)购买该设备的电脑经销商; 2)购买该设备的IBM ThinkPad体验中心; 3)热线电话800-810-1818; 4)Ienovo网站联想的售后服务体系还是蛮庞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