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开机几十次才能偶尔启动起

楼主(2009-08-24):
有块技嘉GA-M51GM-S2G 型号的主板  用了一年多后 七彩虹的独立显卡坏了 就用主板集成的显卡 快接近2年了  后主板就出毛病了    不能开机 开始就不知为什么  后来按了几十次发现偶尔能开机 于是拿去返修  返修回来后 又用了半年 后又出老毛病了   不给返修  我就只有不停的重启几十次  直到开机后   开机后 一切运行都正常  关机了后 又开又得几十次  这样用了2 .3个月 后来发现好像再也开不起了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很疑惑  我是没入行的人     这块板子南北桥发热都很大  北桥都变色了

网友:
准备换板子吧,修的话也没价值。

网友:
哇 ,迈克杰克逊不是死个了么怎么到这里来了???   你那个应该是按键开关被你按坏了

网友:
如果真是一点都不懂,还是送维修店修吧,要是越弄越坏就不好了,有可能只是开机坏了,试着短接开机针看看。

网友:
3 楼 你简直是太逗了  "  你那个应该是按键开关被你按坏了"  是你傻 还是我傻?   我都说得很清楚了 这种假设你还说得出来

网友:
听你的描述
返修过N次了
估计是桥被反复加焊了N次了
估计PCB都有电变形了,
建议LZ换板吧!

网友:
哪里只修过一次  明明是好的  只要能开起机  就全好的  丢了舍不得

网友:
楼主试着换个CPU看下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也换过电源了,我见过电源问题导致这类故障的也很多,如果已经试换过电源确定不是电源的故障,那可能是开机电路中哪里有漏电了,跑跑开机电路,把电容等换掉试试

网友:
NB/SB可能做个BGA啦,用也用不了多久的,因为做过BGA的板,正常也用不了多久,所以厂家不返修啦,还换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认为只是启动困难,那干脆短接ATX电源14脚试试强制启动,如果能正常工作,那就是修开机电路问题,如果还不行,那就有另外的问题。

网友:
看下电源里面有没有电容鼓包;;;

网友:
楼主这么不虚心接受大家意见,还是自己修吧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