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修复一台进水的T40

楼主(2009-08-24):
昨天有个客户说他的T40早上进水了,从键盘左边进了一点点,
他要求马上检测,我就先把键盘取掉,仔细看左边的主板和配件,没有看见水的痕迹.
于是先通电,能上电但屏不显示,估计是显卡或者控制电路的问题.就跟客户说是主板
显卡或电路的问题,要明天才有检测结果,客户赶时间就让我装上到其他维修店看看.
等到要下班的时候他又回来了,他说从东华到磨子桥的3,4家都检测了,没有结果,说愿意
放在我这儿再试一下,今天早上把主板取出来一看,他们果然把该修的地方都修了,显卡
南桥,BIOS芯片,控制芯片都焊了一通,我看到都不想修了,但想到这个客户走了一圈又反
回来,肯定对我们公司的技术抱有一丝希望.那我就来碰碰运气,主板加电测量所有电感的电压
都正常,也无哪儿发热,于是把MINI打阻卡插上通电测复位和时钟,也正常INTA也有3伏,当测
到VCC3 AUX时确为1.2V,正常应该为3.3V才对,这个电压是给网卡供电的,于是找到T40的电路
图,找到VCC3 AUX的供电MOS管Q86,测其控制G的电压为0V,通电时正常应为12V以上,Q86才会有
3.3V输出,而此时G及对地阻值只有10多欧,肯定是与之相连的零件短路了,该G及同时控制北桥背面的1.8V和1.5V等电压.于是又把G及相连的Q49,C573, Q46等一一排除,晕,还是短路,莫非真的进水后主板中间层短路了.又把T40的点位图打开,找到相应的线路和穿孔点,最后在C812的下面的穿孔点找到进水的痕迹,有点黑黑的,用洗板水洗干净后再测,哈哈,居然不短路了,处理好后再上电屏亮了.......按F1抱错0192安全芯片错误,修之前看到BIOS被焊过,且引脚不是很整齐,估计被前面有家维修店换过了,和主板的安全芯片不搭配,又找了一个料板,把BIOS和安全芯片一起换上,再开机按F1顺利进到BIOS,上硬盘顺利进入系统,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对于进水的机应该先放到烤箱里烤过再维修吧!

网友:
是啊 如果放烤箱过了的话  后面的问题都不会有了。。

网友:
这样修  楼主的配件很全吗,如果没那么多配件也是修不了啊,

网友:
技术高,资料全,高手啊

网友:
学习中,这你都能测出来,真是高手!

网友:
LZ是成都的吗
呵呵
以后有机会要象你学习

网友:
历害,这样都能修.技术好呀,有机会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很执着   维修人员就是须要执着    你的资料跟工具也很全呀  平时没少手机了把

网友:
安全芯片是什么啊?是哪个请楼主试图 谢谢

网友:
安全芯片是什么东东啊,能说下吗?

网友:
楼主很不错,值提我们学习,,我现在在上海联想售后维修,缺联想的资料楼主不知能传些给我不,我的邮箱yml2416@yahoo.com

网友:
楼主是那家,有机会来照顾你生意

网友:
料板那里搞来的好?

网友:
T40的资料很好找,但是其他的资料呢 还有配件 呵呵 看来成功真的是不能复制的

网友:
安全芯片是哪个呢?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技术,更佩服楼主的敬业精神!

网友(2009-09-29):
T40的资料多呀。点位图很容易找呀。不过LZ确实是高手。但不先把板子烤一烤真是搞不懂。

网友(2009-11-16):
要是没有料板上的那两个东西
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2010-06-03):
进水的,一般先洗板在维修。有的洗版后就好了,修都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2010-07-04):
楼主肯定是没烤箱,不然谁都知道进过水的机器先用洗板水洗下,进烤箱1小时.我想问下楼主是用什么测出VCC3AUX.....因为有很多VCC3M转换出来的.VCC3A到显卡,VCC3P到屏.VCC3B到N多地方...你是一个一个测还是用阻值卡

网友(2010-12-11):
还是先把进水的主板烤完之后再维修,这样还来得更快!

网友(2011-08-02):
今天偶然看到自己的帖子,首先感谢大家支持,其次是说一哈我的维修习惯
对于进水板,我一般都不把板进烤箱,1,那是因为以前没有烤箱,现在有了还没有进烤箱的习惯,还有
就是烤好了的也是少数,(就是刚进水1天左右的比较有效,)
2,一般来说我要看到主板上有明显的进水痕迹先清洗,然后用热风枪吹就可以了
3,而这张板T40根本看不到那个地方有进水痕迹,对于这种板我都是先量是否有直接
短路的地方,如无就插电看待机,然后修板,这样来得快点

网友:
一般来说,一张板就算是1个小时内能修好,也要跟客户说故障不是很明显,要花时间跑电路,把客户
打发走再说,客户要看到你什么东西都没有换,只是清洗一下就收一两百,不好解释,

网友(2012-10-06):
楼主的技术可以啊,不过这T40的机器我是修不到了,现在都没有了吧

网友:
修得不错呀,呵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