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AMDcpu断针 成功
会员184878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8-24):
一天一个小女孩抱着自己的主机来了 说你们这里能不能焊cpu的针啊 我说能啊 来吧
打开一看 我汗 不在边上 中间的针在最里面断了 还好没有掉下来焊盘 我想起以前给别人焊断针焊好一个周围另一个融化掉下来的教训(本人一直对芯片级感兴趣 但是没有实际操作过 焊工都不过关)  我就说 你这个焊不了 但我可以给你想想别的办法 她说只要能用就行 我就开始了 我找了一根废的显示器数据线 拆出来一股铜丝 揉起来 试试能不能插进主板cpu插槽 粗了插不进去 细了怕将来立起主机来晃动掉了 弄好了之后 放上cpu试了试 点亮了 再把它拿下来 把露在外面的线给他打了一个小团 防止它掉下去啊 呵呵 好了 搞定了 之后有用这种方法搞定两次 而且 好几个月了 都没有回来说又坏的

如果客户要求不高 大家可以试试我的方法

网友:
顶,支持,我也是菜鸟,呵,恭喜

网友:
你那断针是不是地线?  显示器数据线不行的。 太软了

网友:
你可以找小号的缝衣针掐断(比原CPU针稍长点)顶住焊点试试。

网友:
这样也行啊,,,它会不会短路呢

网友:
这样的方式我用过好几次了,可以的

网友:
这样也行,绝对支持.

网友:
哇``又出绝招
可行喔``呵呵`````

网友:
只要不跑出来,是不会短路的。
想想以前自己的显卡插槽里一根线插弯了。就是用一根铜丝从里面插出去,正好接触上。能点亮。不过偶尔也会不灵。
后来,在一次又点不亮了。同法,结果,把CPU给烧了。
结果,换了一块CPU.
郁闷。。。。。

网友:
大头针剪到合适长度,稍微弯点点(有点弹性哈),效果要好的多,不过我搞的几次都是用的粗的网线剥开的哈

网友:
不错嘛!这样也行,让我长见识了l

网友:
这样也行啊 不过还是不尝试了 如果是940的CPU好贵哦 烧了就累了

网友:
我们不是有很多坏的AMD的CPU吗?从坏的拆下不就得了吗?这种工作是细活,可是重要的是经验,我不管断哪里都能补上去,开始要换上尖嘴的焊头,然后将断针的CPU的断点去掉,加上少许焊锡和助焊膏,同样在要拆针的坏CPU也上一点助焊膏,这样拆下来的针上边就沾有一些锡方便移植。我明天也要接一个断针的CPU。30大洋。呵呵。。。。